富士i6遥控接不了锁

楼主(2016-03-28):
已经试过遥控器对码,加速计校准,罗盘校准,但还是解不了锁,请教各位大神,来搭救一下宝宝!

网友:
你的油门最低点接近失控保护油门值

网友:
让你检查油门,失控保护的pwm值和油门最低点相近了,再调低点。

网友:
看一下遥控器校准那里油门最低的时候的pwm值是多少,然后失控保护那里的失控保护值调低过你油门最低值

网友:
不懂富士。。。。。

网友:
校准遥控器时先关掉失控保护,校准完后再启用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