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首飞炸n次

楼主(2016-03-28):
新手请问下,新手应该用手动还是自稳模式呢?有没有穿越机的模拟器?你们用过没有?请过来的人给点经验,感激不尽啊,我没没有同伴只能自己摸索啊

新嘎嘎的设备到了挺激动的

头疼不知道怎么装

终于装好了,就是有太丑啦 ,哈哈

终于都装好了,第一次上屏幕

看着挺专业的样子哈,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飞

日了地n次后,注意看下面的吕柱脚硬是折断了

网友A:
280稍微大了点,感觉250新手玩玩不错的。

模拟器的话,最简单的是:Freerider

兔子大师名言:装30架飞机,全部炸烂了就是高手了

网友B:
用什么飞控主板,新手用自穩,先不要裝鏡头图傳,用目視飞,能操控了才上視頻飞。
記得加藍芽或433數傳,起飞前用手机確定一下机上數據正確才飞。例如地磁,机身水平,电机轉向。 多做复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飞控主板,新手用自穩,先不要裝鏡头图傳,用目視飞,能操控了才上視頻飞。
記得加藍芽或433數傳,起 ...

谢谢  我用cc3d,蓝牙增程什么的都没

网友:
280一般用 软件里面的 250参数 都用锁定模式 比较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稍微大了点,感觉250新手玩玩不错的。

模拟器的话,最简单的是:Freerider

我找找那个模拟,谢谢老鸟

网友:
论坛里有个LIFTOFF

网友:
你值得拥有。。

网友:
三楼说得对,是一款不错的模拟器,论坛也有相关的帖子。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官方群【1】,群号码:218049930

网友:
看来比较耐炸。。。。。

网友:
先模拟一下了的就

网友:
还没入坑

网友:
炸鸡正常炸鸡正常炸鸡正常炸鸡正常

网友:
先用自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