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穿越基友,做个调查。请积极参与!

楼主(2016-03-28):
请各位兄弟报一下你们图传的参数。
格式:发射机型号
         接收机型号
         发射天线
         接收天线
         实际可视距离
请各位基友报一下!!
我报我自己的。
大力600w发射
论坛双接收
发射,接收,原装3db天线
实际距离160米无阻挡开始闪屏。

网友A:
200mw飞1.26km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w飞1.26km飘过

如何做到的。?具体一点可好?

网友:
600w还不如200w???

网友:
室内还是室外?室外是否空旷,模拟图传还是比较远的,穿越问题不大

网友:
我的也是大力qtx600w,无障碍直线距离没测过 但是配平板接收天线加蘑菇天线发射能穿10堵墙还有画面

网友B:
格式:发射机型号 5832 600MW
         接收机型号 TS832
         发射天线 原装棒子
         接收天线 原装棒子
         实际可视距离 250米以内

无任何问题,当然可能有一些小雪花,如果有树木遮挡会雪花大

注意:发射机天线内藏机身内,不外露,炸鸡无敌(这是我连续炸坏600MW两块并且那时候还不知道馈线延长线是什么的时候没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发射机型号 5832 600MW
         接收机型号 TS832
         发射天线 原装棒子

谢谢参与哦。。。!!

网友:
这个要顶起来~~~

网友C:
200mw  ts5823
rc832接收
实测300米雪花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mw  ts5823
rc832接收
实测300米雪花严重

今天去测试自己搞得400mw看看距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