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433增程对频问题

楼主(2016-03-29):
按照hddhy的帖子:http://www.moz8.com/thread-61572-1-1.html制作了一个433增程。安装没有问题,软件里面设置发射和接收都可以。就是退出软件后无论如何也对频不成功。
按住对频键发射机上电松手后发射端绿灯一直在闪蜂鸣器滴滴响,然后接收机上电先闪一下绿灯,然后红灯常亮。正常对频成功接收端应该红灯变绿灯的,发射机也应该退出绿灯闪变成绿灯长亮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盼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等大神把

楼主:
用了几晚上时间,几乎更换了所有的配件。433模块,单片机,晶振,烧写了无数版本的软件终于搞定。当时手头没有L5973,就用一个DC-DC模块电压调到5.4V来装的。实在找不到问题后我把电压调到5v一切OK了。艹。。。。

网友:
接收机电压问题

网友(2020-07-10):
引用 楼主:
用了几晚上时间,几乎更换了所有的配件。433模块,单片机,晶振,烧写了无数版本的软件终于搞定。当时手头 ...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