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的pmu挂了,能用lite的电源模块替代吗?

楼主(2016-03-29):
naza v2的pmu挂了,能用lite的电源模块替代吗?

网友:
上就是了,测一下电压检测正常不正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我有块lite返修,大疆建议我加钱换了V2,只换成了V2主控,其他东西都是LITE的

网友:
lite的不能接云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我有块lite返修,大疆建议我加钱换了V2,只换成了V2主控,其他东西都是LITE的 ...

加了多少钱 换V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了多少钱 换V2啊

300多点,我那个imu校准失败,说模块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我有块lite返修,大疆建议我加钱换了V2,只换成了V2主控,其他东西都是LITE的 ...

加了多少钱?

网友:
不懂  之前我的naza-v1飞控  我拿电调给它供电飞控是不会正常启动的 有可能固件有识别PMU的功能

网友(2018-11-19):
你们的V2都是油门在中位以上再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