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保护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3-29):
桨保护器是一个固定螺旋桨的东西,可好多新手不会用,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

首先,将桨保护器的螺丝拧下

拿出垫圈,和桨保用桨保突出的部分放到垫圈上找到吻合的垫圈,并取下。

把取下的垫圈放到螺旋桨的孔里,注意与桨保吻合的那面朝外

把桨保套在电机轴上,放到底,注意和垫圈吻合的哪面朝上

拧上螺丝,拧紧

把螺旋桨与桨保吻合安装

把O圈勾住一边螺丝,然后从上方过去勾住另一边的螺丝

完成

网友A:
这东西,太容易飞桨了。O圈受不了多大力。

网友:
也只能kt机上用用

网友:
好像不太可靠。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太容易飞桨了。O圈受不了多大力。

尾推 腰推还好,前拉不太好

网友:
这怎么保护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太容易飞桨了。O圈受不了多大力。

用尼龙扎带或小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尼龙扎带或小铜丝~

实话说,不如质量好点的子弹头。

网友:
支持支持,还是习惯子弹头

网友(2016-05-13):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C(2016-07-24):
看看什么还得回复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什么还得回复才能看

没有吧 好久的帖子了

网友(2016-12-2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听说顶顶有分拿,我试试。仅仅围观一下。

网友:
原来是这么用的

网友(2017-02-27):
新手也工要注意的细节呀,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