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电机以及电调调参问题

楼主(2016-03-29):
电调调参已经完成了,但是在调完参后的测试电机时发现四个电机同方向转,如何调整?而且结束调参后就无法启动电机了。求助

我的是这种的

网友A:
随便交换电机和电调三根接线的两根就行了,全部调完之后解锁最好重新商上电一次,记得打开安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交换电机和电调三根接线的两根就行了,全部调完之后解锁最好重新商上电一次,记得打开安全开关 ...

好的。我让同学去试下,但是调完参后如何正常启动电机。不会每次都要调参吧

网友A:
保存之后不需要的,看下泡泡老师视频,很完整,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之后不需要的,看下泡泡老师视频,很完整,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可否劳驾一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劳驾一个链接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网友:
电机线换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潜水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