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脑及四旋翼接上数传时,两端都是亮红灯,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6-03-29):
    如图所示,今天我试着把数传连接上,按照教程连接上USB和APM2.5时,两者的红灯都是常亮,点击加载设置,出现如图弹框。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及如何处理?

网友:
不知道,开原本不来

网友:
绿灯闪烁,在搜索配对,
绿灯常亮,配对成功,
红灯常亮,固件更新模式,
红灯闪烁,数据通信中,
看下说明书,两端数传开关对不对

网友:
要二边的绿灯常亮才能加裁的上,发射端要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