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流计的使用

楼主(2016-03-29):
请问有人用过光流计吗?这个模块可以用来测距,做避障模块用吗?有没有关于光流计的具体资料?

网友:
只听说过激光测距仪

网友A:
小学毕业,光流只能定位吧!鼠标底部的模块!

网友B:
光流计是用来定位的,不是测距的,光流计的原理和鼠标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流计是用来定位的,不是测距的,光流计的原理和鼠标一样的

四旋翼飞行器避障可以用什么模块吗

网友:
光流是定位的,无gps情况下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学毕业,光流只能定位吧!鼠标底部的模块!

光流不仅仅是这样 由于它包含了目标运动的信息,因此可被观察者用来确定目标的运动情况。 由光流的定义可以引申出光流场,它是指图像中所有像素点构成的一种二维(2D)瞬时速度场,其中的二维速度矢量是景物中可见点的三维速度矢量在成像表面的投影。所以光流不仅包含了被观察物体的运动信息,而且还包含有关景物三维结构的丰富信息。 对光流的研究成为计算机视觉及有关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在计算机视觉中,光流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目标对象分割、识别、跟踪、机器人导航以及形状信息恢复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从光流中恢复物体三维结构和运动则是计算机视觉研究所面临的最富有意义和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正是由于光流的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众多的心理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工程研究人员都加入了它的研究行列。十多年来,他们提出了许多种计算光流的方法,而且新的方法还在不断涌现。

网友:
高科技啊   这玩意是用的反射原理把  貌似距离远了高速移动下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旋翼飞行器避障可以用什么模块吗

声纳~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精灵上的视觉定位怎么样

网友:
我的主题奖励:本周 主题奖励已领 我的主题奖励:本周 主题奖励已领

网友:
光流的区别挺大的,不要随便花钱买。我有一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