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如何做电磁隔离,防干扰

楼主(2016-03-30):
现在一般是吧gps架高,但大家看大疆等商品无人机,都没有架高的gps,所以我想应该有办法不架高gps,做到电磁隔离,架高gps太难看了,也不耐炸。有谁知道如何做吗?

网友:
把GPS架飞控上面就好了,做隔离最常用的就是锡纸,把GPS和飞控中间放一层,GPS上面不要包。锡纸用那种单面导电的,不导电的一面朝向GPS,没有单面导电的,双面导电的也可以,自己把另一面用绝缘胶封住就好了

网友:
其实不架高也没事

网友A:
以前我的450上板用锡箔胶带贴满,而且全部接上电池负极,效果还可以

网友:
精灵的GPS下面贴有铜箔还是其他什么金属的  那说起来 手机通信、GPS、罗盘、陀螺仪、加速度等不知道是怎么做电磁屏蔽的

网友:
锡纸吗,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的450上板用锡箔胶带贴满,而且全部接上电池负极,效果还可以

光贴上板恐怕不行吧,电调发出的电磁干扰应该很大,电调在机臂上,另外,我飞控是在上板上面,450的机架,飞控是不是也要用锡纸盖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GPS架高一个是为了GPS信号好点,一个是为了让罗盘避开电源线大电流产生的磁场,要求高的是罗盘………所以大疆吧罗盘放在脚架上,至于GPS信号,后面做下屏蔽,上方没东西挡着就可以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GPS 要远离电源线,电源线的磁场对GPS有比较大的干扰

网友:
gps下面用铜箔覆盖,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