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试飞怕炸鸡

楼主(2016-03-30):
大家看一下哪里需要改的

网友A:
这样的鸡架怎么配合qq飞控啊,楼主真是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鸡架怎么配合qq飞控啊,楼主真是威武

暂时木有闲钱

网友:
晕倒,QQ飞控难怪你不敢飞

网友B:
你的桨按什么顺序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桨按什么顺序装的

不知道呢,随便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桨按什么顺序装的

你要是知道,指导一下我呗

网友C:
说实话,兄弟。资金不够就先别玩。飞控至少apm嘛。资料多点,飞起来相对容易点。不然,炸鸡的钱都比省的钱多。你说对不对,实在没有钱就把零件出给我吧

网友:
花钱的开始~QQ不配坐在这机架上…

网友:
挺好一飞机用什么QQ飞控,别因小失大

网友:
而且楼主这桨貌似也是乱装的

网友:
别飞!

攒点钱,上APM+GPS,200多点,哪怕GPS用6M。QQ的话,你搞个F450之类的架子玩玩还行。

另外认真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你现在的机器桨都装得不对。

网友:
桨错 了,千万别飞

网友:
这脚架超重200多克

网友:
qq飞控怎么可以配这么装逼的机架呢?

网友:
你那个飞机1对浆都比飞控贵,还是等换控后再飞吧。

网友:
供到博物院里,永远不会炸。

网友:
炸不了,因为根本飞不起来,桨也没装对,就算电机转向对加油就翻了,这飞控如果不换掉就会废了这个好机架,建议再泡新手区,把电机和桨方向搞明白,换个稍好点带gps的飞控就能稳稳当当的爽飞了

网友:
强烈建议更换飞控,

网友(2016-05-03):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兄弟。资金不够就先别玩。飞控至少apm嘛。资料多点,飞起来相对容易点。不然,炸鸡的钱都比省的钱 ...

好有智慧啊

网友:
还未炸鸡正行进在炸鸡的路上

网友:
你应该换个耐炸的,便宜的机架练习,拿这机架一炸好心疼的

网友(2016-06-02):
楼主,QQ就算了吧,这种飞控送人都没人要,喜欢折腾上apm,不喜欢折腾弄个naza lite

网友:
其實你的機子這樣看是沒法升空的!
1. 馬達是有分正反轉之分的, 這樣眼看你有二個馬逹都都需要換掉!或換掉螺母!
2. 槳沒有正常的安裝好! 多扒扒文章看看是怎麼轉向的才安裝!
3. QQ飛控也可以飛但設定會用很多時間來調整后才能穩定!會減低你的對玩無人機的意慾說不定你會放棄!
有很多設定或技巧只看你的機子是說不到給你知能不能飛起來!也是一句多扒扒文章才再安裝你的機子吧!

网友:
至少要玉兔飞控才对的起这机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