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和乐迪r9d接收机的连接

楼主(2016-03-30):
pix飞控和乐迪r9d接收机的连接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要接sbus

网友:
每日一顶。每顶一分!

网友:
用杜邦线插头,一头连接R9D横这那一组,注意信号线不要接错了,特别是正级线,另一端接PIX的最左边端口,同样要注意线路不要接错,正级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