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航线就降低高度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30):
naza lite飞控 2213 920kv 4s 飞机重1.1公斤,推杆缓慢前进,起点高度3米,前进不足10米,飞机高度就会掉到半米不到,拉起高度后,拉杆全速后退高度不会降低,俯仰感度合适,垂直感度从50%—到230%都试过了,不能解决掉高的问题。求助有经验的朋友。谢谢啦。

网友A:
有可能是动力不够 减'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动力不够 减'重试试看

动力很足,两架飞机都有这个问题。不太可能是动力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价格的飞控,差不多都这样子,APM和PIX也不例外。

唯一掉高很小的,P2和PRO。但是多少也会有点。

网友:
每日一顶。每顶一分!

网友C:
升级naza V2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的飞控,差不多都这样子,APM和PIX也不例外。

唯一掉高很小的,P2和PRO。但是多少也会有点。 ...

应该不止是飞控的原因  楼主说 拉起高度后,拉杆全速后退高度不会降低   有可能是电机没装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naza V2固件试试

两个固件都掉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固件都掉高

请问楼主掉高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掉高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不知道,正发愁呢

网友:
不用愁,是你操作问题,飞航线要加点油的哦!

网友(2017-06-01):
掉高怎么解决?

网友:
我的刷了v2固件多少也会有点掉高,正常的!不可能没有掉高的

网友(2022-11-10):
请问各位什么是飞航线,naza能飞航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