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的六轴架子可以安装2255的螺旋桨吗

楼主(2016-03-30):
新人求问  1200的六轴架子可以安装2255的螺旋桨吗

网友:
1200六轴相邻电机距离是600mm,22寸桨长度55.88cm,所以可以装

网友:
有点难吧?                                     ?

网友:
每日一顶。每顶一分!每日一顶。每顶一分!

网友:
简单算了一下,可以用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22寸=55.88cm  而六轴的轴距只要大于桨的2倍尺寸就可以 所以是可以装的

网友:
可以用,我的1200用的就是2255的桨。

网友:
不行你就找个会画图的朋友,用CAD画出来,算一下,你就看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