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低速碰树枝然后落地 飞控挂了………………

楼主(2016-03-30):
最近很倒霉  经常等快递 各种却零件……刚才掉下来飞控灯不亮 主板通电有点热  难道挂了?唉 2米啊! 求大家推荐我接着用cc3d还是naze32呢??

网友A:
飞控没那么容易挂的,查一下电調是否有短接了或零件損傷了。

网友A:
炸多了,会知怎樣修机
炸完先不要用动力电池查机,用USB接上確認主板能通电,用FTDI接口把5v电力接上任一通道供飞控电。再只細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多了,会知怎樣修机
炸完先不要用动力电池查机,用USB接上確認主板能通电,用FTDI接口把5v电力接上任一通 ...

有空捣鼓捣鼓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那么容易挂的,查一下电調是否有短接了或零件損傷了。

四个电调插飞控  飞控发热  单独连接电脑op链接不到飞控……

网友B:
你飞控装在那里在  这么不经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控装在那里在  这么不经摔啊

在里面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通电飞控灯不亮 一会发热  已买NAZE32

网友:
那估计只有一种可能   有地方炸机时短路烧了

网友:
不科学 这东西一般不坏

网友:
每日一顶。每顶一分!每日一顶。每顶一分!

网友C:
这都能挂?  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能挂?  不能吧

恩  挂了 买了naze32  担心明天到货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