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能上4s电池吗?

楼主(2016-03-30):
xxd930kv的能用4s的电池吗?

网友:
不能,xxd简单玩玩还行,都是2--3s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没有权威的大神来解释下,我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无刷电机理论上是可以加很高的电压的,不过带动的桨会很小,比如KV1000加到6S,可能只能带4寸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没有权威的大神来解释下,我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无刷电机理论上是可以加很高的电压的,不过带动 ...

看发热和效率情况了,加到6S可能效率会急剧下降。
实践出真理,不信言论。测试短时间内过载又不会烧。如果猛轰油门,发热小就是没问题。

网友:
卧槽!怎么卡出了这么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