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m2.8 自稳模式下很难保持高度

楼主(2016-03-31):
我的apm2.8 自稳模式下  很难保持高度 油门向上一小格 飞机就慢慢的往上爬  油门向下一小格 飞机就慢慢往下降 总之不能保持高度 只能自己一上一下的控油门好难受的说
另外 定高模式也有问题  切到定高之后 飞机会掉到地面上

我问过tb的卖家 他说是震动的问题  我确实没减震板 只是用泡沫双面胶固定飞控 请问 泡泡老师我这情况你也觉得是震动引起的么

飞行日志是乱码 我也不知道写的什么

网友A:
最好有日志分析,你的重量悬停油门是多少,切定高往下掉如果气压计没有错误数据或故障,就应该是油门不在中立区间,低于中立区间飞控就会认为你要下降,定高下油门控制高度,中立区间油门高度不变,超过上升

网友:
自稳模式是对操控要求最高的,飞机是随着风向慢慢飘的  我一般很少用定高模式,都是自稳起飞后,直接切换到 留待模式。油门只控制上下,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改改油门曲线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怎么说

网友:
这肯定啊 不然叫毛自稳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日志分析,你的重量悬停油门是多少,切定高往下掉如果气压计没有错误数据或故障,就应该是油门不在中 ...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就是说 我切定高的同时 要把油门迅速打到中立  才能保持当前高度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就是说 我切定高的同时 要把油门迅速打到中立  才能保持当前高度是么 ...

如果悬停油门太低就是要打到中位

网友:
开启定稿时最好油门处于百分之五十

楼主:
我知道了 定高模式下 是我不会用而已
但是自稳模式下 飞机一上一下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么 要不停的修正油门保持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 定高模式下 是我不会用而已
但是自稳模式下 飞机一上一下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么 要不停的修正油门 ...

嗯,都是这样

网友(2016-06-20):
我也是这种情况,自稳模式下推满油只是稍微离地一点,并且明显感觉电机转速没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