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6 KV2200电机如果上7040或8040,大家能预估下性能吗

楼主(2016-03-31):
3S电池,电流,拉力,效率

我知道效率肯定不行,就是会不会大的发热,电流有20A以上吗?拉力效率怎么样

特殊情况电机只能是这个,桨想上7-8寸

网友:
好像会烧吧 一般就六寸 我之前用七寸飞固定翼 80%油门烧了

网友:
秒烧 别想了2212 2200kv也要烧 2206更加 没用 还不如6寸

网友:
我们之前2208 2200kv  6寸桨都经常烧

网友:
2208kv1500左右的应该可以上7-8寸,2206够呛,电调起码20A以上,否则电机会很热,很可能会烧。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哦谢谢大家,看来我还是两条路,要用 2206 KV2200 就上6寸三页,或者用2212 KV1200左右上8寸吧

主要我要上F330 只能最大8寸 而玩穿越又有几台2206闲置

网友(2016-06-04):
如果你能绕线圈,可以改绕匝数,降低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