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无人机空中应急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各位前辈好,我是一个新手,想请教下如果无人机在空中发生以下故障了该怎么处理?
1、多旋翼桨在空中断了
2、突然失去动力电
3、一个电机不转了
4、遥控器和飞机之间控制信号丢失
5、GPS模式下飞机受到干扰,飞机姿态剧烈变化
如果飞机在空中发生这些情况该怎么处理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1  3、四轴三轴断了一桨或者射桨多数飞控基本就废了无法操控,人少的地方无所谓,人多的地方直接空中加锁自由落体吧,不加锁还有电机转就搞不好往哪撞了。六轴8轴一个桨断了或者射桨还可以控制着安全降落,X8共轴双桨不同轴两个桨断了射了也可以安全降落,这两种情况前提是动力富余多,即便一个电机不工作拉力也带的动。
2、突然失去动力电向天祈祷别砸到人就谢天谢地了,没电直接自由落体。
4、遥控与飞机失去信号,带失控返航的飞控只要家的位置锁定了遥控没信号都会自动返航的
5、GPS受干扰,开源的APM PIX可以设置GPS错误时定高,再就是切到自稳(商品的姿态模式)模式,手动飞回来或者降落到安全场地

网友:
三楼正解!补充一下第一点,如果是PiX3.3以上固件,固件已经包含“断浆“保护(六轴或八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四轴三轴断了一桨或者射桨多数飞控基本就废了无法操控,人少的地方无所谓,人多的地方直接空中加锁自 ...

谢谢 ,受教了

网友:
不管怎样,到人少地方飞

网友:
我也在玩四轴,特别担心掉下来砸到人

网友:
菜鸟要加强学习,多看多问!多搜集论坛没有的资料转发过来,赚取牛币!积累知识的同时可以提升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