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3D不同固件的区别

楼主(2016-03-31):
我知道CC3D的固件有OP固件、taulabs、CF、BF固件 那么 这几个固件有什么区别  那个比较容易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你要不要那么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不要那么烦?

果然很招人嫌

网友:
听说手感不一样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OP 是CC3D的原装固件,功能全面,合适第一次玩的朋友上手用用,但是如果要上手动的话建议不要用它
CF,之前更新比较快,目前比较慢,所以一般不用了
BF,更新很快,最近用非常合适,特别合适上手动特技模式,新手如果有一定的基础可以直接上手,是最近的最佳选择
需要说明下,BF固件并不是CC3D的原配,属于改装的意思,所以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用的,比如PWM接收机只能用CC3D五个通道等。但是由于BF性能太强,改装也是值得的

这个有点像苹果电脑装WIN7系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 是CC3D的原装固件,功能全面,合适第一次玩的朋友上手用用,但是如果要上手动的话建议不要用它
CF,之前 ...

好点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 是CC3D的原装固件,功能全面,合适第一次玩的朋友上手用用,但是如果要上手动的话建议不要用它
CF,之前 ...

请问BF固件也是在CF扩展程序下装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BF固件也是在CF扩展程序下装载的?

在这里下载

http://blog.oscarliang.net/betaflight-firmware-setup/

用CF软件配置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BF固件也是在CF扩展程序下装载的?

在cf配置管理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 是CC3D的原装固件,功能全面,合适第一次玩的朋友上手用用,但是如果要上手动的话建议不要用它
CF,之前 ...

难道是大神?

网友:
不是一般的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