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问题

楼主(2016-03-31):
装四轴。焊锡台上面有200-480 的数值是啥意思啊?我们一般焊要选择哪个数值啊。还有焊锡台上面的HEATER的一直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200-480 控温范围
电源开关打开后,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风咀,然后把热风温度调节钮(HEATER)调至适当的温度,同时根据需要再调节热风风量调节钮(AIRCAPACITY)调到所需风量,待预热温度达到所调温度时即可使用。如果短时不用,可将热风风量钮(AIRCAPACITY)调节器至最小,热风温度调节钮(HEATER)调至中间位置,使加热器处在保温状态,再使用时,调节热风风量钮,热风温度钮即可。
注意:针对不同封装的集成线路,更换不同型号的专用风咀。针对不同焊点大小,选择不同温度 风量及风嘴距板的距离。

网友:
温度根据你焊接的材料来,一般有铅的熔点低,大概在200度就化成水了,无铅的熔点高得多,我一般焊接都是用480的温度高化得快,HEATER是加热器的意思,闪的话可能是有发热故障

网友:
问的问题很专业。

网友:
200-480是你所需要的温度,heater灯一直亮说明烙铁在加温,熄灭说明停止加温。打个比方,你把温度定在200,heater开始亮,到达200度指示灯熄灭,在使用的时候烙铁温度肯定下降,当低于200度指示灯再次亮起加热,达到200度再次熄灭停止加热,循环往复,使烙铁头始终保持在200左右。懂吧?

网友:
一般看你用的是什么焊锡,不含铅的,最好温度在400以上

网友:
常用温度的话得根据焊接材料和焊锡来定,我一般焊接电子元件,2平方以内的常规导线和大于20号的硅胶线定在300左右,小于20号的硅胶线一般用400-450之间。仅供参考。

网友:
你问这个问题 也许是因为你焊得实在是少

数字是温度范围。
熔点上面已经有帖子告诉你了。
另外一个经验是 小的焊点,吃锡比较少的,比如小于1.5MM直径的铜丝这类 可以用较低的温度来焊接。

大的焊点,吃锡多的,焊接表面积大的,需要先把焊头温度调高,这样可以存储更多温度,在焊接的时候才能保证整体温度都在熔点上。焊XT90插头 都可以开到3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