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求助,故障保护

楼主(2016-03-31):
地面站显示故障保护,但是能解锁,地面站的卫星图自己乱动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飞机在家里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在家里是这样的

连接地面站解锁,加油门电机能转,断开地面站解锁推油门没反应,橙色灯一直在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地面站解锁,加油门电机能转,断开地面站解锁推油门没反应,橙色灯一直在闪烁

这个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在家里是这样的

断开地面站数据线不知是解不了锁还是怎么的  推油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地面站数据线不知是解不了锁还是怎么的  推油门没反应

解锁成功红灯会常亮。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电压保护

网友:
不懂,正在学习。

网友:
Gps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