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自动调参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6-03-31):
今天做了自动调参 感觉没风的时候很稳 有一点风就摆幅很大 自己也不会调PID 所以请高手给看看飞行日志 应该怎么调机架时猛禽360 2312 900K马达 30A电调 APM2.8 8NGPS  3.1.5固件 5200 30C3S电池 起飞重量1130克

现在刷3.2.1固件 然后自动调参  感觉还是不稳 比如说 有风晃动 往前飞 到了目的地 松开前进推杆 飞机继续向前飘逸很远才停下来 左右飞 也一样 如果想停下 必须推翻方向 这个现象该如何调PID 求高手指教

自动调参后的PID

刷3.2.1 调参

2016-03-31 18-30-14.zip

飞行日志

网友:
这个参数飞起来稳吗,我觉得0.06左右的P值偏小,一般在0.2左右。

楼主:
我感觉还好 就是有风了 抖动大 尤其是自动返航

网友A:
抖动主要是P值高了 ,试着一次降低0.02试一下
调到不抖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主要是P值高了 ,试着一次降低0.02试一下
调到不抖为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主要是P值高了 ,试着一次降低0.02试一下
调到不抖为止!

你说的是哪一个的P值高了

网友B:
求你的地面站,汉化的那么牛~能发个给我么?

楼主:
你在论坛搜索 我就是在论坛下载的 你搜汉化 地面站 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你的地面站,汉化的那么牛~能发个给我么?

论坛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一个的P值高了

一起学习,请问是什么地方的P值啊!

网友:
roll速率,pitch速率哪里在0.15附近

网友:
太小的话,稍微有点风都飞机都调不过来,容易炸 ,我误调0.04一次,刚飞起来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