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280穿越套装入手感受

楼主(2016-03-31):
hello大家好我是奥巴马他爹  以前玩固定翼前一阵看迪拜大赛看得我热血沸腾的所以入了个穿越机,因为穿越机小白所以图省事就买了个全套的  我怕我配不好设备
附前一架灰机

楼主:
当时我以为是纯碳纤的呢没想到机臂尼龙的

楼主:
这是上电的效果,电调自带的灯 还不错。不过白天估计没啥屌用。

楼主:
这jj的动力套装外形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尤其是电调  圆形电调正好装在电机下面,电源线和信号线全藏在机臂里看着整洁,这电机电调  算是一体的吧。电机2204电调12A的,上五寸桨电池是2200ma的。外形说完说说动力吧,对于动力来说貌似有点吃力了  妹夫的280机架你妹的给我上五寸桨!!!上个六寸的配置不行嘛!!!这动力五分之三油门才起来!!!

楼主:
电调和分线板原样,线好细啊

楼主:
我去青岛实习没带电脑只好网吧调飞控

楼主:
说说试飞感受吧
由于是晚上所以没去外面飞,在出租屋客厅飞的。五分之三油门起飞,打的自稳模式还不错悬停挺稳的,只是一有动作就掉高度不知道咋回事,前推后拉很严重。不知道是飞控没调好还是动力不行。起飞时自旋严重。大晚上的我不敢飞只能找朋友的车来图穿距离地面距离大概200m吧

网友A:
感觉还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不错吧?

可能还不会感觉不好操控

网友B:
五分之三起飞差不多,悬停应该是半油门,前后推拉肯定掉高度,要自己补,这电调不能开源,很快就淘汰了

网友:
进来看看最近也想入个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分之三起飞差不多,悬停应该是半油门,前后推拉肯定掉高度,要自己补,这电调不能开源,很快就淘汰了

请教个问题  摄像头看光线好的地方是彩色的但是光线暗了咋变黑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  摄像头看光线好的地方是彩色的但是光线暗了咋变黑白了

正常的,自动切换夜视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280玩穿越不会太大了吗?

网友D:
我的210,37%油门1米悬停,自稳模式前推后拉基本不掉高度,你那个应该是动力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10,37%油门1米悬停,自稳模式前推后拉基本不掉高度,你那个应该是动力的问题吧

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