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斯9用APM失控返航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我现在目的是设置APM 的失控返航 我在故障保护里面设置了 always rtl  之后我发现不能正常解锁了 选择回disabled 就能解锁 是不是因为在室内没有收到GPS 信号的原因? 还有就是这个pwm 应该设置为多少? 我解锁 动油门 之后关控的 三通道是900 正常开控 油门最低为 三通道最高为980(一直在976和980之间跳) 如果没有开控连接电脑的话三通道为1

网友A:
这就是正常的失控保护了呀,你看一下你的模式是红字了不?在室内,没有GPS 是LAND 在室外,有GPS 信号的情况下,你解锁,把飞机拿到其他地方关控就显示RT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正常的失控保护了呀,你看一下你的模式是红字了不?在室内,没有GPS 是LAND 在室外,有GPS 信号的情 ...

我这样设置之后APM红灯快慢闪交替 不能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正常的失控保护了呀,你看一下你的模式是红字了不?在室内,没有GPS 是LAND 在室外,有GPS 信号的情 ...

提示bad gps p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