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我安装的穿越280飞不起来。

楼主(2016-04-01):
机架穿越280,遥控器是天地飞6,飞控是MINICC3D,无刷用的是银燕2204,电调是好盈12A,电调也校准了飞控也刷了固件就是一直飞不起来四个电机不同步,一加油就翻机了,买回来一个星期没一次成功起飞了.求泡泡老师帮帮忙看是什么问题!

00

00

网友(2016-11-23):
泡泡老师的课你都不听。能飞起来才怪!!!!!!

楼主(2016-04-02):
引用 网友A:
检查飞控安装平没有,电调要一起直接插接收机校准,水平继续校准,没有水平仪就用手机好了

都调好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检查飞控安装平没有,电调要一起直接插接收机校准,水平继续校准,没有水平仪就用手机好了

网友:
我是打酱油路过的,与我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着现象是调整了expo  的中心点  也就是遥控打中 但是实际输出不在中    这样一起飞就偏  你把expo恢复默 ...

台数在电机图标哪里设置吗?

网友B:
听着现象是调整了expo  的中心点  也就是遥控打中 但是实际输出不在中    这样一起飞就偏  你把expo恢复默认     另外你判定电调行程是不是同步 只要在怠速设置那测试一下 正常 1025左右电机会启动  只要在加减5个数以内就没问题

网友:
关注 我也准备装台穿越

网友C:
感觉飞控没放平啊  多利用校对试试

网友:
电调校准了没?

网友D:
好盈的,有低进角和高进角,不设定好就不同步

网友E:
怎么样可以飞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样可以飞了没有

没有啊一直都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盈的,有低进角和高进角,不设定好就不同步

我也怀疑是电调问题。我校准了油门其他都不会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飞控没放平啊  多利用校对试试

放平了。水平也校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电调问题。我校准了油门其他都不会校了

按照好盈的说明书单个单个校准一下,然后接上飞控,在openpilot里面试试,一般都是1070左右都会起转的,如果差太远,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好盈的说明书单个单个校准一下,然后接上飞控,在openpilot里面试试,一般都是1070左右都会起转的, ...

我试试看。谢谢你

网友:
都设置成低进角

网友F:
肯定没有好好上课,
你这个配置飞起来绝对没问题的,好好跟着教程做,教程里说到那,你也做到那,
别自以为是,一目十行,跳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没有好好上课,
你这个配置飞起来绝对没问题的,好好跟着教程做,教程里说到那,你也做到那,
别自以为 ...

我已经上了课了啊。设置是一样的,就是一起飞就翻。都烂了好多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没有好好上课,
你这个配置飞起来绝对没问题的,好好跟着教程做,教程里说到那,你也做到那,
别自以为 ...

我都是跟着你一步一步做的了。之前买的银燕电调也是飞不起来我以为电调有问题然后在卖了4个盈的电调也是飞不起来。真的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上了课了啊。设置是一样的,就是一起飞就翻。都烂了好多桨了

我第一次装机也是这样,一加油就翻,后来才知道飞控有方向,我飞控装反了,然后电机转向弄错过也翻过,你这两个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飞控反了吧,针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