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PIX飞控,飞机落地油门打到最小但桨停不下来

楼主(2016-04-01):
使用的是pix飞控,最近出现的问题是在定点或者定高模式下降落,当飞机落地后油门打到最小了,但是桨还是一直旋转,持续10多秒都停不下来,直到飞机侧翻后桨才能停下。最近一直是这样的情况,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解释一下吧

落地稳定后,将油门和方向舵打到最低,如果是左手油门就是左手摇杆打到左下角,飞控接到遥控指令,判断姿态稳定确认已降落后,会上锁停转电机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固件算法要求,需要待飞机稳定后手动掰杆上锁

请详细解释一下吧

网友A:
由于固件算法要求,需要待飞机稳定后手动掰杆上锁

楼主:
校'准过多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已经是设为0了,应该不是怠速问题,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最近换了电机和桨 ...

油门校准下

网友:
是这样的 基本都是定点模式降落之后切自稳然后上锁的

网友B:
可以在所有参数里取消怠速
怠速就是解锁就转

网友:
有怠速的,加锁就行了。。。。。。

网友:
在地面站可以设置参数,你看一下泡泡视频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所有参数里取消怠速
怠速就是解锁就转

怠速已经是设为0了,应该不是怠速问题,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最近换了电机和桨

网友:
不清楚,帮你顶

网友:
在定稿模式下就是如此,切换到自稳后在降落。

网友C:
当你用以上二种模式,把JJ降落到地上后,油门最低,切自稳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怠速已经是设为0了,应该不是怠速问题,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最近换了电机和桨 ...

只是换了电机和桨? 换电机要重新做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用以上二种模式,把JJ降落到地上后,油门最低,切自稳就行了。

在换电机和桨之前即使是定高或者定点模式落地后油门拉到最小,10秒内电机就可以停转了的。换了之后才出了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换了电机和桨? 换电机要重新做油门行程

做过油门行程校准的,如果落地后切成自稳模式是可以让电机停下来的,只是定点定高现在不行了。而且换电机和桨叶后,定点效果也差了很多,时常飘的厉害,有时又能定住。gps来看又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油门行程校准的,如果落地后切成自稳模式是可以让电机停下来的,只是定点定高现在不行了。而且换电机 ...

那就换回去

楼主:
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