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3D用FUTABA R7008SB接收机的时候要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6-04-01):
一直不是很明白SBUS的用法  求个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sbus正常来说是接 支持sbus的舵机 支持sub的舵机可以用遥控器分配到响应的通道   而cc3d与sbus接口链接如果要用sbus就简单多了 因为cc3d内置支持sbus的程序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反正差不多这个意思    只要走向导的时候选择sbus接收机就行   接收机的 mini port口出线接sbus2 具体上网搜一下 有教程的

楼主:
FUTABA接收机有几种模式    跟CC3D连接的话是用哪种模式呢? 模式1 还是模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