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N要到货了,请问大家到手要做些什么

楼主(2016-04-01):
接上飞控就可以了吗,要不要接USB调参什么的??我目前接F3飞控。上面有RX,TX 电源几个脚

另外我看商家说速度目前是9600 ,1HZ,这个是不是要调节的,还是怎么样?

GPS有那个软件,是不是可以接USB先看看参数(不接飞控),叫Ucenter吧好像

网友:
等技术大神把

网友:
不需要的,都是出场调好的,不建议自己自改动参数。安装时注意罗盘方向即可

网友:
什么都不做插上校准就能用

网友:
不用单独调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去了解过,一般回来直接用了

网友:
哪家入的?

楼主:
就是论坛推荐的那家,散装的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