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警示灯

楼主(2016-04-01):
航空警示灯 按国家标准,顶部高出其地面45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必须设置航标灯。

为了与一般用途的照明灯有所区别,航标灯不是长亮着而是闪亮,闪光频率不低于每分钟20次,不高于每分钟70次,具体规定如下:

航空障碍指示灯分类
障碍标志灯一般分为低光强、中光强和高光强三种,障碍标志灯的垂直和水平距离大于45米建筑及其
设施,可以三种障碍标志灯可以互相配合使用。
离地面90米以上建筑物及其设施:使用中光强障碍标志灯为红色闪光灯,闪光频率应在每分钟20-60次
之间,闪光的有效光强不小于1600cd;或者使用红色的高光强障碍标志灯,使其闪光效果更加明显。
离地面150米以上建筑物及其设施,使用高光强障碍标志灯并必须为白色闪光灯,闪光频率应在每分钟
20-70次之间,有效光强随背景亮度而定。

障碍标志灯分布
障碍物就其障碍标志灯的设置应标志出障碍物的最高点和最边缘(即视高和视宽)
设障碍标志灯,中间层的间距必须不大于45米,城市中百米以上超高建筑物尤其要考虑中间层加设障
障碍标志灯的垂直和水平距离不宜大于45米(即如果物体的顶部高出其地面45米以上,必须在其中间加碍标志灯)
对于烟囱或其它类似性质的建筑物,顶部障碍标志灯应位于顶端1.5-3米之间,考虑到烟囱对灯具的污
染,障碍标志灯可设在低于烟囱口4-6米处的位置。
高于150米的超高物体应中、高光强障碍标志灯配合使用。
对于不足150米高的高压输电电缆、铁塔可在顶部设发白光的中光强障碍标志灯。
不论哪种障碍标志灯,其在不同高度的障碍标志灯数目及排列,应能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出该物体或物体 群轮廓,并且考虑障碍标志灯的同时和顺序闪烁,以达到明显的警示作用。

网友A:
高出其地面45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必须设置航标灯

网友(2017-02-15):
引用 网友A:
高出其地面45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必须设置航标灯

哪无人机只要不飞出30米就行了呗,我在北京二环也不知道能不能飞!

网友:
那无人机只要不飞出30米高就行了呗!我在北京东二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