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高度层按照什么标准划分?

楼主(2016-04-01):
      飞行高度是指飞行器在空中至某一基准水平面的垂直距离。2007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1]  》规定:“飞行的安全高度是避免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相撞的最低飞行高度。”“在高原机场起飞前,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气压数值的,应当将气压高度表的标准海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此时所指示的高度为假定零点高度),然后起飞和上升到规定的飞行高度。

基本规则
在高原机场降落时,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气压数值的,应当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飞行指挥员通知的假定零点高度进行着陆。航空器上有两个气压高度表的,应当将其中一个气压高度表的标准海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而将另一个气压高度表以修正的海平面气压值调整到固定指标。
在高原、山区飞行,必须注意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与无线电高度表(或雷达高度表)配合使用。”
详细解释
flight altitude
从飞行中的飞行器到某基准水平面的垂直距离,是重要的飞行参数之一。
航空器常用的有绝对高度、标准气压高度、相对高度和真实高度等。
绝对高度:飞行器到海平面的垂直距离。在海上飞行用雷达可直接测出绝对高度。
标准气压高度:飞行器从空中到标准气压平面(即大气压力等于760毫米汞柱的水平面)的垂道距离,叫做标准气压高度。大气压力经常发生变化,因此,标准气压平面与海平面的垂道距离也经常改变。如果标准气压平面恰好与海平面相重合,则标准气压高度等于绝对高度。民航飞机在航线上飞行和军用飞机转场飞行时,都需要利用标准气压高度,以免飞机相撞。它可由气压式高度表显示出来。把气压式高度表的气压刻度调到标准大气状态(101325帕或760毫米汞柱),所指示的高度就是标准气压高度。
相对高度:飞行器到某指定的水平面(机场、靶场、战场等)的垂直距离。飞机在起飞和着陆时需要知道飞机对机场的相对高度。这时把高度表的气压刻度调到该机场的气压值即场压,飞机距机场的相对高度即可由高度表显示出来。
真实高度:飞行器从空中到正下方地面目标的垂道距离。进行轰炸和照相侦察时,必须知道飞机的真实高度。在执行轰炸、对地攻击、照相侦察、搜索和救援,以及农林作业等任务时需要知道真实高度。真实高度可用电影经纬仪或雷达高度表测出。一定的飞行器只能在预先设计的某高度范围内飞行。
可根据不同飞行任务,在超低空到超高空范围内选择飞行高度。旅客机的飞行高度以舒适、经济为原则,中小型客机在数千米高度上飞行;大型客机则在平流层内(大约 11000米高度)飞行。现代服役的歼击机的最大飞行高度约为2万米,一些轻型飞机可以在离地十几米的高度上飞行,不同类型飞机的飞行高度上限主要决定于动力装置,下限主要决定于能安全平飞的最小速度和飞机的机动性。
民航客机飞行高度
民航客机起飞和降落阶段处于对流层,在平流层都是巡航阶段,也是飞机平飞阶段。由于民航客机的升限不高,和战斗机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民航客机一般巡航在一万米左右高空。
我国飞行高度层标准
飞行高度层按照以下标准划分:
第一
真航线角在0度至179度范围内,高度由900米至8100米,每隔600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由8900米至12500米,每隔600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在12500米以上,每隔1200米为一个高度层。
第二
真航线角在180度至359度范围内,高度由600米至8400米,每隔600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由9200米至12200米,每隔600米为一个高度层;高度在13100米以上,每隔1200米为一个高度层。
第三
飞行高度层应当根据标准大气压条件下假定海平面计算。真航线角应当从航线起点和转弯点量取。
飞行高度层应当根据飞行任务的性质、航空器性能、飞行区域以及航线的地形、天气和飞行情况等配备。
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行的航空器起飞前,应当将场面气压的数值调整到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使气压高度表的指针指到零的位置。
便于操作使用;12500米以下严格按照“东单、西双”进行高度层配备,便于管制员和飞行员通话和记忆;8900米至12500米将定义为民航的缩小垂直间隔空域(RVSM Airspace),其内对应的英制高度层统一比国外高100英尺,规律性强,便于民航飞行员操作和使用;该方案使得8400米以上与国外飞行高度层的差值不超过30米,进出国境的航空器可实现安全顺畅的高度层转换;不符合RVSM适航要求的航空器应当在8400米(含)以下飞行,8400米与8900米按500米分层,自然形成了与缩小垂直间隔空域的缓冲空间。
飞行员必须使用飞行高度层配备标准图,严格按照米制规定的对应英尺数飞行。具体在飞行时无须记忆是如何向上还是向下取整。

飞行高度飞行高度层配备标准示意图
示意图请看右边
飞行高度层配备标准表()
航线角
000°- 179°
180°- 359°
飞行高度层
飞行高度层

英尺

英尺
依次类推

依次类推

依次类推

依次类推

14900
48900
15500
50900
13700
44900
14300
46900
13100
43000
12500
41100
11900
39100
12200
40100
11300
37100
11600
38100
10700
35100
11000
36100
10100
33100
10400
34100
9500
31100
9800
32100
8900
29100
9200
30100
8100
26600
8400
27600
7500
24600
7800
25600
6900
22600
7200
23600
6300
20700
6600
21700
5700
18700
6000
19700
5100
16700
5400
17700
4500
14800
4800
15700
3900
12800
4200
13800
3300
10800
3600
11800
2700
8900
3000
9800
2100
6900
2400
7900
1500
4900
1800
5900
900
3000
1200
3900

600
2000

英尺

英尺
000°- 179°
180°- 359°
飞行高度层
飞行高度层
飞行高度层配备标准表()
飞行高度层
走向
米制RVSM高度层

米制RVSM高度层转换为英尺
英尺
米制RVSM高度层转换为英尺并按照100英尺取整
英尺
管制员看到的实际雷达标牌显示
向东
14900
48885
48900
1490
向西
14300
46916
46900
1430
向东
13700
44948
44900
1369
向西
13100
42979
43000
1311
向东
12500
41010
41100
1253
向西
12200
40026
40100
1222
向东
11900
39042
39100
1192
向西
11600
38058
38100
1161
向东
11300
37073
37100
1131
向西
11000
36089
36100
1100
向东
10700
35105
35100
1070
向西
10400
34121
34100
1039
向东
10100
33136
33100
1009
向西
9800
32152
32100
0978
向东
9500
31168
31100
0948
向西
9200
30184
30100
0917
向东
8900
29199
29100
0887
向西
8400
27559
27600
0841
向东
8100
26575
26600
0811
向西
7800
25591
25600
0780
向东
7500
24606
24600
0750
向西
7200
23622
23600
0719
向东
6900
22638
22600
0689
向西
6600
21654
21700
0661
向东
6300
20669
20700
0631
向西
6000
19685
19700
0600
向东
5700
18701
18700
0570
向西
5400
17717
17700
0539
向东
5100
16732
16700
0509
向西
4800
15748
15700
0479
向东
4500
14764
14800
0451
向西
4200
13780
13800
0421
向东
3900
12795
12800
0390
向西
3600
11811
11800
0360

网友:
学习学习   在学习     我最多飞500米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