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R

楼主(2016-04-01):
本人小白一个,想买鹰眼锐视双接收带DVR的显示屏,但是关于dvr俺是一点也不懂。显示屏内置DVR,那飞机上用加一个dvr模块吗?(还是说只用显示屏上的一个dvr就足够)         dvr记录位置的信息是靠飞机本身的gps还是需要osd或者呃加一个dvr?,,,完全乱套了,,,大神们请见谅

网友A:
1.DVR就是个录像机,显示器看到什么,它就录下什么。

2.OSD,如果你想要显示器看到飞行的参数,那就图传前面接一个OSD。

3.单个的DVR可以装在飞机上,也可以装在地面端。装在飞机上,飞丢了的话,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装在地面端,飞丢了可以看回放,确定大致的丢机位置,再去找。

4.所以...单个的DVR一般都是用在地面端。

5.鹰眼带DVR的显示器,飞机端什么的不用装,就是显示器自己会录下飞行视频,如果还装了OSD,就会把飞行数据都录下。

6.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VR就是个录像机,显示器看到什么,它就录下什么。

2.OSD,如果你想要显示器看到飞行的参数,那就图传前 ...

没啦没啦,一下子就明白了好多,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三楼正解。慢慢调试,总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VR就是个录像机,显示器看到什么,它就录下什么。

2.OSD,如果你想要显示器看到飞行的参数,那就图传前 ...

完美。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