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怎么设置油门曲线?遥控器上的设置不管用

楼主(2016-04-01):
原来用cc3d就可以默认使用遥控器的  但是换了f3  油门好难悬停  忽上忽下的啪啪啪  摔了一天…………

网友A:
遥控器里有设置油门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里有设置油门曲线的

恩  遥控器的修改了  不过飞f3没有效果  c3d飞就有效果……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就是你截图右上角的throttle expo啊 直接调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截图右上角的throttle expo啊 直接调整就好

多少合适?悬停适合难题~

网友:
首先你在床上飞一下 看看悬停的时候推杆是多少 如果和推杆的中间位置差太多就调整油门中点位置    让推杆在中间时候在悬停位上 然后在调整expo    如果油门不再中调整expo是没用的  因为expo是在中点位向两侧做曲线变化的  例如悬停位在20% 你这时候调整expo 相当于在50%左右的区间有效 这样不但起不到好微调的效果 还影响速度爆发

网友C:
你的中文版的 调参软件在哪下载的啊,求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中文版的 调参软件在哪下载的啊,求帮忙谢谢。

谷歌浏览器找cleanfilght  直接有汉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谷歌浏览器找cleanfilght  直接有汉化

搞定了  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