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 gps是自动定位的吗?

楼主(2016-04-02):
如果没带笔记本和手机到外场连接机机的时候是怎么确认APM是否定位了?是每次上电后搜星, OSD上的显示搜到多少多少颗星,然后数字的旁边有个小锁的图标锁上了,GPS蓝灯常亮了就是定位成功了可以起飞了吗?

楼主:

如果没带笔记本和手机到外场连接机机的时候是怎么确认APM是否定位了?是每次上电后搜星, OSD上的显示搜到多少多少颗星,然后数字的旁边有个小锁的图标锁上了,GPS蓝灯常亮了就是定位成功了可以起飞了吗?

网友:
锁标是航向锁定吧,基本上蓝灯长亮就表示GPS星数满足飞行条件

网友:
泡泡老师的视频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自动定位的

网友:
gps蓝灯闪烁

网友:
一般默认是六星锁定家的位置。看到GPS有蓝灯或绿灯闪烁(厂家不同,闪灯也不同)或看到OSD上GPS锁定,确认OSD数据中经纬度的最后一位数字不不飘,就可以起飞了(最后一位大约每变动1大约是十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