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一个配置apm飞控和pix飞控续航时间不一样

楼主(2016-04-02):
入题,逼逼响设置同样的3.7v报警,但是pix飞控飞的时间是apm飞的两倍不止。好奇怪啊。。飞控不同影响续航吗

网友A:
有可能是pid设置的问题 如果过激的话 会增加损耗 主要电流消耗就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pid设置的问题 如果过激的话 会增加损耗 主要电流消耗就是电机

好吧,这apm确实有时候会抽风,和电压电流计是不是也有关系?换过电压电流计。

网友A:
不会 这些传感器功耗极低 如果有损坏导致功耗不正常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发热 你手膜下飞控看看会不会烫手  肯定是不会 要不早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这些传感器功耗极低 如果有损坏导致功耗不正常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发热 你手膜下飞控看看会不会烫手  肯 ...

嗯嗯,好的。我再检查检查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pid设置的问题 如果过激的话 会增加损耗 主要电流消耗就是电机

说的在理啊!

网友:
请叫我顶顶侠

网友:
怎么可能,还有早不看BB响了,看电压无卵用,温度,负载重量,电池本身质量,飞行动作都会影响电压的波动,飞行时间楼主还是看耗电量吧

网友B:
确定两台机器配置和重量完全一样吗?飞控自身功耗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两台机器配置和重量完全一样吗?飞控自身功耗很小

确定的,就是换了个飞控和电压电流计

网友:
bb响不准;飞控的耗电量也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