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headplay 的吗?怎么接电脑?

楼主(2016-04-02):
(图片)

网友A:
要是想用hp的av输入就要买个vga转av  或者hdmi转av      headplay应该有hdmimini接口 买个hdmi转minihdmi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想用hp的av输入就要买个vga转av  或者hdmi转av      headplay应该有hdmimini接口 买个hdmi转minihdmi也 ...

能再说的具体一点吗 谢谢啦

网友:
好像有HDMI接口的吧?

网友A:
headplay应该有miniHDMI 就是比标准的HDMI小 比较像是安卓数据线接口大小的接口 而且有HDMI的标记      你买一个一头标准HDMI 一头miniHDMI的接线 具体看配图  有了线以后一头接电脑显卡的HDMI输出 一头接headplay的miniHDMI输入 这样就用headplay看电脑的内容了  如果你的显卡没有HDMI输出那就买个VGA转miniHDMI  然后链接方式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dplay应该有miniHDMI 就是比标准的HDMI小 比较像是安卓数据线接口大小的接口 而且有HDMI的标记      你 ...

谢谢你

网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