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款机架重组…………图传发射器该用哪一个呢?好纠结

楼主(2016-04-02):
最近车库飞得机架满是尘土,受够了杂乱的布线 ,干脆重装吧…………可是发射器用哪一个呢?好纠结  标准发射和Q版发射区别在哪里?实在不想在拆开捣鼓啦~用过的请说一下……谢谢啦

楼主:
另外天线断了一根  这样不影响遥控距离吧???

网友:
请叫我顶顶侠

网友A:
支持楼主重装,拆好在一一擦干净,穿越机应该在外面飞,在车库飞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重装,拆好在一一擦干净,穿越机应该在外面飞,在车库飞怎么回事?

刮风  大晚上的  只好地下工作啦……

网友B:
短的天线最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的天线最好修好

直接用硅胶线焊接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硅胶线焊接可以吗??

不行 2.4g的要专门的天线 淘宝有 把里面的屏蔽层和芯线分开来 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 2.4g的要专门的天线 淘宝有 把里面的屏蔽层和芯线分开来 焊上

不带屏蔽的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硅胶线焊接可以吗??

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屏蔽的不可以吗

不行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