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助,miniosd问题

楼主(2016-04-02):
试了好多次,还是不行

网友:
你就不能用百度翻译一下么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百度翻译  上传失败失去同步尝试使用Arduino的上传工具
可能是串口问题或者刷机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翻译  上传失败失去同步尝试使用Arduino的上传工具
可能是串口问题或者刷机版坏了

也有可能是328P芯片坏了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

网友:
可能是328P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