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怎么设置一个舵机俯仰?飞控上又插哪里?

楼主(2016-04-03):
5一6通道都试了下都不动作……?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电机调参里5或6通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我把1000改为了2200△

网友:
输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调参里5或6通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我把1000改为了2200△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

嗯,大神以前也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