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地面站显示bad gps health

楼主(2016-04-03):
今天换了个8n的gps装上校好以后解锁就发现地面站上有了这个,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赐教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gps没和机头同向,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没和机头同向,我觉得。

是同一方向的

网友:
2.8你使用的是内罗盘还是外罗盘,
用外罗盘,跳线帽要拨掉,
用内罗盘跳线帽插上,并且不要把GPS罗盘线接上去。

网友:
可以试试10楼的

网友:
GPS信号太差了,等多搜星再看看

网友:
校准外置罗盘~

网友:
罗盘没校好千万别飞,会飞丢的~~

网友:
gps信号不行,户外试试

网友B:
我用的是Micro PIX ,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Bad GPS Health,可是我没有找到板子上的跳线帽啊,是因为PIX不一样吗?那我该怎么办呢?在室内开机关机,一个个校准,一遍又一遍,又跑到室外去,又是校准又是开机关机。就是不行,大神们,能否给小弟支个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Micro PIX ,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Bad GPS Health,可是我没有找到板子上的跳线帽啊,是因为PIX不一样 ...

我也用的是外置罗盘,内置的我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