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 悬停机头偏右转 整个机身也偏右便宜 到底应...

楼主(2016-04-03):
群里没人理  只好到论坛求助啦………………右侧横滚很严重………………

网友A:
飞控水平校准了吗?校准的时候是放在比较平的位置上吗?如果校准好了,试试遥控器的微调呢?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检查浆正反,电机方向。没问题的话,手持jj,稍微加油离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浆正反,电机方向。没问题的话,手持jj,稍微加油离地看看。

校准啦  不明白pid的控制器用哪一个?  默认的不偏移  但是按照论坛用第三个控制器设置就会偏移  我想问问怎么针对出现的问题去怎么调节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水平校准了吗?校准的时候是放在比较平的位置上吗?如果校准好了,试试遥控器的微调呢? ...

校准啦  就是起飞悬停会偏移  拉回来后机架又飘右……

网友:
遥控输入信号中位有调到1500吗,如果不在,就用辅助微调调过去。
方向偏只能靠微调,如果都在1500了副翼还偏的话可以用加速度计微调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啦  不明白pid的控制器用哪一个?  默认的不偏移  但是按照论坛用第三个控制器设置就会偏移  我想问 ...

那你要研究一下pid,我也不很懂。

网友C:
你先试左打副翼看看是否向左持续偏斜 如果是那就要调整pid  如果不是 他还会渐渐右偏那就是水平没有弄好 最简单的方法是调整遥控器的微调矫正 具体调整pid的方法请借鉴个大神精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试左打副翼看看是否向左持续偏斜 如果是那就要调整pid  如果不是 他还会渐渐右偏那就是水平没有弄好 最 ...

我的属于拉过去还会回去

网友:
那弄不好水平就微调

网友:
关注  我也是f3飞控  现在刚装好还没有上天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