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X-3508-700KV电机 重量2500克 4S电池 配什么奖

楼主(2016-04-03):
MX-3508-700KV电机 重量2500克 4S电池 配什么奖 求推荐

楼主:
有人吗?推荐一下

网友:
12寸,淘宝力效最好的1238,

楼主:
MX-3508-700KV电机 重量2500克 4S电池 配什么奖 电池,电机,jeep4s店,电机重量大全 作者:mfy8329 9588 我现在没买桨看12寸桨用电流好大呀!~~5000HA电池能飞10分钟吗?

楼主:
有人说可以用13寸的桨 我机架最大支持15寸,不懂呀 求大神帮助

网友:
最多13寸奖,不能上14寸,我实测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买桨看12寸桨用电流好大呀!~~5000HA电池能飞10分钟吗?

我的也是700KV,12寸桨,起飞1850克,飞了16分钟52004S,电池设3.6报警,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700KV,12寸桨,起飞1850克,飞了16分钟52004S,电池设3.6报警,你可以参考下

大哥可是我的是2500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可是我的是2500克呀..................

想办法减重吧,700KV的想续航就得换掉380KV的

网友:
电池已经决定了续航时间,没用的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apc mr 12寸

楼主:
2500克 4S电池 1355桨 600机架 40%终于起飞了 电机温度暖暖的 还可以!~~暂时没有测试续航时间.

楼主:
12寸桨拉力差了点 油门要50%才离地 13寸的油门40%终于离地起飞了 12寸桨电机还比13寸桨烫一点 真不了解 .

网友B:
你的飞机重量以及电池4S,决定了你必须用13寸以上的桨,甚至可以测试一下14寸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机重量以及电池4S,决定了你必须用13寸以上的桨,甚至可以测试一下14寸的效果 ...

不敢加上14寸桨了因为是没数据的 13寸的都没数据了13寸的就是大一寸,没数据太大怕少电机或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