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飞天行者x5发现一个问题,一定速度下会上下抖动

楼主(2016-04-04):
视线内飞一会感觉飞翼疯狂的上下抖动,加油门或者,降油门基本就不会抖了,我想问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是a3飞控,用的平衡模式会不会是飞控的原因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重心位置会不会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位置会不会有点问题

应该不会,摆脱抖动后,飞得很稳

网友:
感度调小点试试

楼主:
谢谢 明天去试试

网友:
电池未平衡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可能飞控的问题,,飞控调一下

网友C:
我也这样,狂抖,大神们说是气流原因,我试过出现抖的时候打点方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狂抖,大神们说是气流原因,我试过出现抖的时候打点方向就好了

连续两天都出现了,我觉得是飞控太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飞控的问题,,飞控调一下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两天都出现了,我觉得是飞控太灵活

我飞每天都有是气流原因啦,上下狂抖的时候打方向避开那点气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