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 加速度 遥控器都无法校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4-04):
罗盘 加速度 遥控器都无法校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COM 口已连接,固件也刷好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个,返厂了,应该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你看下固件有没有问题,确定没有问题的话,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传感器了,还有就是链接线是不是有断的地方!

网友:
外接一个电子罗盘,在试试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用的是外置GPS带罗盘,今晚准备试一下用内置的,APM是2.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用的是外置GPS带罗盘,今晚准备试一下用内置的,APM是2.8的。 ...

我的遥控器也校准不了,你弄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