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OSD 屏上全是怪字符

楼主(2016-04-04):
最近实验 MW-OSD, 真不知道为何全是怪字符 (三种字体都实验刷过了 noraml, large, bold)

网友A:
字库的问题 重新刷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的问题 重新刷字库

反复实验过好几遍,就是没有用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复实验过好几遍,就是没有用

你确定字库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字库是正确的?

反正烧录过程没抱错,
有贴好象说3.3v的 TTL 字库烧不进去,我回头再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