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5碳4轴,正常定位,悬停就飘走

楼主(2016-04-04):
刚做apm 2.5碳4轴, 自稳模式无比正常,
gps定位正常,观察 compass也正常,就是一开悬停就要飘走, RTL更要飘走

网友A:
楼主那个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城市?

成都 成都 成都

网友:
i2c口都不接

网友B:
你gps弄个支架啊,放在飞控怎么回事,还有蓝牙调参

网友:
GPS定位的问题吧?

网友:
头一次见把GPS贴飞控上的。。。

网友:
LZ还真的用绳子牵着飞呀~

网友C:
恢复一下GPS的出厂模式

楼主:
 apm2.5自带com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gps弄个支架啊,放在飞控怎么回事,还有蓝牙调参

确固定盘, 我就出蓝牙监控状态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一下GPS的出厂模式

 apm用gps是要设置的,不是用出厂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2.5自带compass

电子罗盘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m用gps是要设置的,不是用出厂模式

我原来的问题和你差不多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58&page=1#pid413073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的问题和你差不多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58&page=1#pid413073 ...

对了 现在APM的版本能自动识别gps(可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 现在APM的版本能自动识别gps(可不用设置)

奇怪, 我蓝牙连手机地面站看到gps正常。

顺便请教下 pixhawk呢?  我有个 play uav的 6m gps 总是自动恢复9600, 结果pixhawk总是定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