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三周年装机来一发 MINI PIX装机冲浪者1~梦之舞模型工....

楼主(2016-04-04):
最近感觉我还挺忙的,很少发帖了~前段时间都飞得多轴 现在有需要 又买了架冲浪者~想买天行者来着 但是易飞家瑕疵机没货 就买了冲浪。
之前看魔友apm都装了 感觉PIX也行。
这台机子主要是做自动飞行用的,想学学固定调pid。特别是压线上,以及其他应用。
设备手里有旧的就用旧的吧,之前也飞过冲浪者,如果负载大的话感觉机身软了,所以用0.05mm玻纤做了蒙皮。
飞机弄好了 现在飞控还没到~所以先说飞机吧~
让我慢慢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逗X你北归大爷来暖贴,话说我直接用电调bec供电要电流计没用,摇表不在了。哈哈哈 ...

电流计主要计算剩余电量用。电调bec供电不纯净容易干扰飞控

网友A:
逗X你北归大爷来暖贴,话说我直接用电调bec供电要电流计没用,摇表不在了。哈哈哈

网友:
天行和冲浪哪个更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还是你加我微信吧 欢迎加入梦之舞模型工作室,群号码:2498827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用下收纳衣物的正空袋 超大号的足够装了密封性很不错

漏气……很无奈 买了三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就是试飞了,大油门抛出去~飞呀飞~感觉右偏,下降后修还副翼中立点参数,再飞很平稳~
1结束。等飞 ...

推荐你用下收纳衣物的正空袋 超大号的足够装了密封性很不错

楼主:
接下来就是试飞了,大油门抛出去~飞呀飞~感觉右偏,下降后修还副翼中立点参数,再飞很平稳~
1结束。等飞控到了 再装机~

楼主:
关于舵面上 我是把纤维舵面上也覆盖了,有魔友飞着把舵面扯掉的,所以~~~
树脂固化后,把翼面连接用螺丝刀化划划,就能活动了。阻力也不大,至少舵面不会掉了~~

楼主:
原装东西有些不好用的~比如他的舵角,容易开,使用的话需要基础,原装快调也是建议换球头。钢丝也是略细,可以换1.2的。
快调一定要拧紧~

楼主:
机翼被暴力的圆通搞出了瑕疵      很无奈飞机也就讲究用了。
飞机检查过 感觉问题不大 能用~就装吧。
翻箱找电机,kv1400没有,kv1000有一枚~不过轴承坏了还没卡簧。无奈用两年前在广州收魔友的一颗kv2200的???
电调是铂金40a略大~闲置的就给他装上吧。
用了加高电机座 计划是kv1400用八寸桨的~电机座按照成品图组装吧,也不难不过感觉这层板不是很好,胶水适量就好。装好把电机装上去~
电调剥皮,电调线直接焊上,这里有一个技巧,电调原焊锡不易化,但是你把先焊锡粘上点就很容易化开了~并不是烙铁温度原因噢。还有电调电源线,电机信号线 正极可以不焊接的。
电流计也焊上去~这个电流计竟然有个灯~好奇葩。
测试电机转向正确就接着装~不正确那就改呗

楼主:
计划是图传放尾巴上,所以引出电源线到尾巴上~
做了电源线忘记av线我也是醉了~不过后来感觉放尾巴上可能会偏重,所以又改到了机翼上~有没有av线也就无关紧要了
把舵机安装板刷泡沫胶,机身也是 静等10s左右合上去。
原本打算ptk9g数码舵机,发现闲置就一颗,无奈用了银燕9g塑料~

楼主:
机身辅撑板是粘好的,为啥小胖子没有???
很多新手泡沫胶刷上去就粘一块~这样做是不对滴。需要胶要薄点,刷均匀,静等几S,粘一块 拉开有很多胶丝才是最佳的~

楼主:
apm pix为了减小对飞控干扰 所以需要一个单独供电。
用了一个LM22677 5A开关降压模块,电压调到5.3v,因为电流小所以就没贴散热片。这个模块比较贵,之前用的便宜的LM2596,现在有故障的一两个~还是好的舒心。
电源上,不过电源模块多好还是电池供电比较纯净。
比如说要给飞控单独供电,可以用镍氢电池做个供电组,图传也是,用电池供电不经过电源模块。其他供电就随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

请不要乱插楼,禁止水贴

网友:
顶,座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行删帖 禁止水贴

网友F:
第一图鸡翼在抽真空?

网友:
易飞的天狼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图鸡翼在抽真空?

是的抽真空。感觉不怎么样吧~不喜欢。易飞的天行者可以

网友:
见贴就顶!见贴就顶!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抽真空。感觉不怎么样吧~不喜欢。易飞的天行者可以

那么薄一层玻纤恐怕意义不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抽真空。感觉不怎么样吧~不喜欢。易飞的天行者可以

充真空  刷环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薄一层玻纤恐怕意义不大吧

薄?机子本身就有强度 再刷一层算是蒙皮 0.05不是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真空  刷环氧?

恩 做玻璃钢蒙皮

楼主:
电机座粘上,还是泡沫胶。电机是推着飞机的,所以泡沫胶就够用 松动的话再上ab。
飞控没到,把飞机粘起来又不好装飞控,就把飞机腹部挖开,方便安装飞控 插线留在洞周围。
然后就是把机身粘起来

楼主:
冲浪者平尾比较软,需要加固,壁纸刀划开一条直线刀锋,螺丝刀扩缝,插入碳片,502粘合。升降舵直接平放一条碳片。
机身粘合时可以用橡皮筋束紧

楼主:
数传 图传改了方案 放到机翼上。在重心后。
杠杆原理,根据重量计算出距翼根距离。尽量保证左右平衡。试飞再调整副翼 达到平衡效果。

楼主:
设备放机翼上达到便拆目的同时也需要做接口,电源~av数传。端子我都自己压的,并且端子线上镀锡,防止松动。
端子口也再用钳子压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做玻璃钢蒙皮

写个贴子,讲讲蒙皮过程

楼主:
机身整理好了 就可以刷玻纤啦~~~
根据实际需求裁剪玻纤我用的0.05的。可以裁多点窄条。底部加强用的0.18~再也不怕机身软了
按比例混合环氧树脂,这个比例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
我这个做完重量增加了45g。
混合好树脂静等泡泡破灭~~~
然后少量一点点往机身上刷,需要刷均匀 这个要自己把握~然后把纤维布平摊上去,树脂一定要浸透纤维布的~~
然后可以用脱模布包裹起来进行抽真空,也可以用pvc膜~都行的。
可惜我的真空袋一个个都漏气~很是郁闷

楼主:
机翼也是同样的方法,我做的大真空袋漏气,真是无奈~寻求密封方法中

楼主:
24小时后拆包,把机体拿出来。效果还行。
然后用剪刀处理边角~打磨防止使用中被纤维割到收。
固化后的纤维比较锐利……扎手里比较疼。
而且不论刷环氧还是打磨都需要防毒面具~这个就不解释了
包边我用的铝箔纸,效果还行 。还打算喷漆 或者丙烯涂装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