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16-04-05):
如今想改进的机架部线需要,飞控想安装在带有分线板的机架中心板上,请问naza~lite飞控本身有没有抗电磁干扰功能,要不要再飞控外边包一层铜铂纸,

网友:
其实影响不大,干扰不是你认为有就有,任何材料都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只是强弱不同。

网友:
你好!
如果担心电磁干扰,可以加铜箔纸,免得飞飞机有心理压力。
1、注意铜箔纸跟分线板的距离,避免引起短路;
2、飞控尽量远离分线板和电调。

网友:
最初装机,自稳模式不动遥控。飞机都会往右横滚,越偏越快。排除所有可能都找不到原因。最后我在飞控板和分电板中间夹了一层易拉罐减下来的铝皮,问题解决!

网友A:
这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大问题。

正在装机试试看,如果有干扰又得重新设定方案

网友:
屏蔽得做,铝箔胶纸即可,也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