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池如何选择较好

楼主(2016-04-05):
f450挂云台,银燕2216,810kv电机,1147桨。不算电池重1250g,选3S多少mah的电池留空时间较长呢

网友:
不建议用银燕的电机,没有力气,你这个不管用什么电池大概都得1500左右的样子,就不要太追求续航了,想办法减重吧。
450不适合做航拍机,一套装完下来太重了,5000的电池飞个十分钟不错了,当然,你不介意更换电池就另说了

网友A:
450太小了  挂载云台 也不稳 太重,我的空机 5200 最长搞过20分钟 自家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太小了  挂载云台 也不稳 太重,我的空机 5200 最长搞过20分钟 自家的电池

你的什么配置,起飞重量多少呢,能飞那么久?

网友:
试下5200的电池看看,控制起飞重量在1700g以内,理论续航估计15-20分钟的样子。

网友C:
你好!
假设你使用格式:3S,4000mAh电池,重量:325g
你的飞机重量=1250g+325g=1575g/4(电机数量)约等于393.8g(每个电机拉力)电池=4000mAh/1000=4A
在390拉力下电机所需电流4AX4=16(四个)
续航能力=4/16x42min(电池最大放能力只有70%)=10.5min
得出你的续航能力10分钟左右。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呢,能飞那么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50太小了  挂载云台 也不稳 太重,我的空机 5200 最长搞过20分钟 自家的电池

你家买的f450套机,空机续航确实时间挺长的,3s5200电池。不过炸机了,把电池的电极电线炸掉了,要怎么焊呢?普通含铅焊丝,电极上不挂锡啊,是不是要铝焊丝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家买的f450套机,空机续航确实时间挺长的,3s5200电池。不过炸机了,把电池的电极电线炸掉了,要怎么焊 ...

普通焊锡就可以,电极不挂锡 可以打磨一下,或搞个洞 就可以焊接了,我家的电池都是焊接在连接板上的,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配置,起飞重量多少呢,能飞那么久?

普通的F450机架配2212电机 9450桨,apm 飞控 不含脚架,起飞重量没称过,纯玩又不带设备

网友:
太重了吧。控制在1.5以内。我加了摄像头和osd.图传,我用的垃圾2212,加5000的电池408克,总共不到1.4。飞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假设你使用格式:3S,4000mAh电池,重量:325g
你的飞机重量=1250g+325g=1575g/4(电机数量)约等于 ...

佩服,充分应用了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