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APM时发现32u2无法进入刷机模式

楼主(2016-04-05):
前几天自己diy了个APM2.8 ,但在烧固件的时候发现32u2无法进入刷机模式,已认真检查了2遍,没有发现短路或虚焊的情况~请坛里的高人看下这是啥情况。

是不是因为右边的跳线没焊,但那个跳线是连接罗盘的,我的罗盘已经省略了~

还有就是发现前几天论坛里商家送的APM 右边第一个跳线PPM_PC4不知是什么情况,没有与32U2连接。(是不是新版不用连接)

网友:
32很容易坏,也许高温已经损坏了

网友:
不懂   进来看看

网友A:
检查无虚焊脱焊的话,那不就是坏了咯。焊接技术没到家呀。

网友A:
呃,让我想想。好久没碰过APM了,楼主说的32U2无法进入刷机模式,具体指的是什么,是无法写入32U2的BOOTLOAER,还是无法连接地面站给飞控刷固件。这是烧写APM的固件说明书,不知楼主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让我想想。好久没碰过APM了,楼主说的32U2无法进入刷机模式,具体指的是什么,是无法写入32U2的BOOTLOA ...

是无法写入32U2的bootload 还有读取熔丝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无虚焊脱焊的话,那不就是坏了咯。焊接技术没到家呀。

我是用热风枪焊的~一次到位,应该不是焊坏了吧~

网友:
自己动手风险还是很大的加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无法写入32U2的bootload 还有读取熔丝位错误~

熔丝位都读不了,那就是没焊好或者焊坏了,换一片试试,或者检查下晶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丝位都读不了,那就是没焊好或者焊坏了,换一片试试,或者检查下晶振电路 ...

有没有测试的办法~我这有示波器~

网友B:
检查供电,用示波器看晶震波形,确定起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供电,用示波器看晶震波形,确定起震没有

恩~我在研究下看看,实在不行直接把32U2拆下来弄个最小系统试试~